电脑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6-06-15):
客户电脑 不定时黑屏 梅捷A 78LM3-RL V3.0 玩游戏的时候都好的 ,放在那边不动 时间长了 会黑屏 ,键盘灯也不亮
内存换过了也是一样 散热也正常的啊,只有40度 ,求原因

网友:
干完北桥再测试啊

网友:
深度休眠了吧

网友:
不定时黑屏主板问题大点  可以先代换一个主板看看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 报不了价格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大神  找块主板代换解决故障后   给客户换板 自己有空再研究这个主板 (黑屏死机的时候测试主板上的各大电压 )

网友:
台式机主板  直接换一块吧  没什么研究的意思

网友:
是休眠了无法唤醒?可以把休眠关闭看下

网友:
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