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联想Erazer D310机器主板3V5V芯片型号知道大神指点 ...
跪求联想Erazer D310机器主板3V5V芯片型号知道大神指点一下,5V有3V没有

楼主(2016-06-15):
跪求联想Erazer D310机器主板3V5V芯片型号知道大神指点一下,5V有3V没有,芯片印字81038GDZE
芯片

网友:
去淘宝上问问

网友:
笔记本里面有的是待机有5V开机触发后才有3.3V的。我刚修的X550CC就是,还有可以看下3V后极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