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时钟开启信号的疑问

楼主(2016-06-15):
华硕P5G41T,时钟开启信号是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而来的,之后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送到时钟芯片的开启脚,起初我把这个肖特基二极管当成三极管了,后来问老师,他跟我说是二极管,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内部结构是什么呀 如图,这个二极管如果是共N极的复合二极管,slp3井 触发后南桥就会发出,也就是说开机后就是高电平,换句话说,就是时钟开启信号触发后就该有啊,因为二极管反向截止,所以那个VCORE_PG即便是低电平应该也不会对信号有影响啊,我的思路到底错在哪里,求大神告知,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内部结构跟我想的不一样?

网友A:
没图吗,应是共P 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吗,应是共P 管

不可能是共P管吧,共P管谁是P极?

网友:
这个肖特基二极管如果让我把它看成与门,我还可以能够理解,可是说它是二极管,真的有些想不通,这种管子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求老司机告知呃呃呃

网友A:
共公端为P,时钟受两个信号控制,任一信号不满足不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公端为P,时钟受两个信号控制,任一信号不满足不开启

那是共N,P是正极,N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公端为P,时钟受两个信号控制,任一信号不满足不开启

而我的疑问就在你这句话,受两个信号控制。。二极管反向截止,P端有一个为0V,N期怎么会受影响呢

网友A:
拉低电平来控制的

网友:
那个不是三极关吗?

网友B:
是双二极管?要VOREPG为高才能开启CLK_E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双二极管?要VOREPG为高才能开启CLK_EN吧

那为什么老徐说是肖特基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双二极管?要VOREPG为高才能开启CLK_EN吧

这个管子到底是什么管,这个是典型的PG经双三极管转换开启时钟,这个管子到底是什么管?三极管还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低电平来控制的

谢谢你,明白了,共P二极管原理懂,一时脑子绕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