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863P 用适配器开机到显示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15):
用适配器开机,有显示就断电,测保隔PQ203没电压,重拔适配器,电压又有了,开机有显示又断电。检测PQ203没控制信号,怀疑充放电芯片出问题,但不开机,充电正常,保隔不会断电。PQ203和PQ205受充电芯片管理,经PR234,PR234 20V时有电压,掉电后为0.请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用电池开机正常,不会掉电,用适配器有显示就掉电

网友A:
那就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修 修 修得好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把屏线拔掉看看啊!

网友:
有nec吗 三星的nec有点多

网友:
问题在保护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修 修 修得好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是控制信号,还是检测用的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是控制信号,还是检测用的

驱动高端管的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板子,同样的问题,也没搞好,用电池没问题,插电只能充电,开机就掉电。

网友:
保护隔离是否完全打开 这个是重点.

网友B:
能祥细解说一下吗??管不管PQ203和PQ205

网友:
估计是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着重看下电阻电容有没有腐蚀现象,细细观察

网友:
亮机了掉电也关保隔的事?是那两管子功率不够了么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修 修 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祥细解说一下吗??管不管PQ203和PQ205

你会不会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高端管的
把图纸传上来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