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阻的疑问

楼主(2016-06-15):
对排阻还是不太理解,网上查资料,说排阻是将若干个参数完全相同的电阻集中封装在一起,组合制成的,也就是说每个集成电阻的阻值应该都是一样的,可是今天查板子的双路供电,822排阻接双路供电两个三极管G极上拉,然后我测量这个822排阻的阻值,只有两边的那两个是8.2 kΩ,中间那两个电阻每个都只有3.1 kΩ,这个排阻的阻值正常吗,不是说应该排阻内每个电阻的阻值都应该一样吗,另外说明一下,这个板子的双路供电是完全正常的,能触发,只是无CPU复位而已,我只是跑跑双路供电的电路,所以说这个排阻应该没故障,但是这个排阻内部每个电阻的阻值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这是一个疑问,经过无意间的测量,我才发现我对排阻的知识竟一无所知,那个。。再问个幼稚的问题,,如图 排阻有三种内部结构图,第一种我明白,可是第二三种就搞不懂了,如果平时修板,遇到排阻怎么辨别是第几直接欧诺个结构?另外,后两种结构是怎么工作的?求大神告知

网友:
首先你肯定没拆下来量吧,要拆下来才准,后面不就是电阻串联,点到点去看,其它不管

网友:
同意二楼 你肯定没拆下来量 板上量不准(只能参考 ) 关于排阻内部图  你可以把电流看成水流  水流一般优先流入没有阻碍的管道 T型排阻的 2/3/4脚电流优先从10脚流出  6/7/8/9有阻碍

不对之处 请指正

网友:
排阻也不是你说的只是这三种 ,但一般主板中,第一种最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