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6-06-15):
同行发来一片V星的板子。

插上可到电源,无待机。
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没过保护隔离。顺便公共点对地打一下阻值发现此板有大短。
公共点飞线烧机,发现罪魁祸首为此电容

摘除此电容后,还是无待机。手中也没此板图纸。干脆直接从19V飞线到公共点,然后触发开关。OK电流上来了

网友:
简直就是送钱来了

网友:
接电池不烧死才怪

网友:
直接飞线到公共点 这会出问题的

网友:
直接飞线这样子用好吗,稳定不?

网友:
那就不保护了呗 有问题直接烧一片

网友A:
这故障属于幸运了 无图纸别的故障 就相对不好修了

网友:
下次烧就不简单了   直接换板了

网友:
接电池一起用..估计就再也开不了了..送钱..送毛线..

网友:
这种主板接的少啊

网友:
这样估计不会太稳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属于幸运了 无图纸别的故障 就相对不好修了

恩恩,没图纸确实不好修。我已经跟同行说了让他拿回去插上电池试试有没有别的问题。一个多周过去了还没反馈出别的问题来。

网友:
大短路就是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你直接飞线,那你电池还能用了吗

网友:
思路好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没图纸确实不好修。我已经跟同行说了让他拿回去插上电池试试有没有别的问题。一个多周过去了还没反 ...

牛掰啊, 既然 插电池 不短路。。厉害

网友:
MSI的本本资料非常少不好修,修过几台,有修好也有修不好,成功率一半半

网友:
高手,思路很好

网友:
这是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