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电脑支持的最大内存?

楼主(2016-06-15):
  有不少朋友会有给自己的电脑加装内存的需要,但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电脑最大支持的内存是多少,这样才能准确地改装电脑。下面,小编就跟大家说说如何查看电脑支持的最大内存!

  1、首先打开电脑,点击开始菜单

  2、在菜单中找到”运行“,并点击。

  3、在输入窗口中输入命令:cmd,打开命令窗口。

  4、在界面上输入命令wmic memphysical get maxcapacity,点击回车。

  5、在命令窗口中可以看到maxcapacity 8388608

  6、得到的是:8388608,单位是KB,换算一下:

  最大内存=8388608 / 1024 / 1024 = 8G。然后就可以查出自己的电脑的最大内存啦。

网友:
还真没用这种方法查过

网友:
这纯属扯蛋,我也在我的WIN10 X64系统输入测试了一下,也是得到8388608这个值,可我的电脑却是12G的内存,一条8G+一条4G.

网友:
增加知识了

网友A:
现在的主板都支持32G以上了   不支持的话也不用加了   加到主板支持的最大容量也没什么用 感觉 主板CPU 会成为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主板都支持32G以上了   不支持的话也不用加了   加到主板支持的最大容量也没什么用 感觉 主板CPU 会 ...

8g足够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测出来16G,没有试过

网友B:
我的是WIN7系统,应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WIN7系统,应怎么看。

一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