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TF990AW维修电源亮度不够

楼主(2016-06-15):
客户来的时候开机没电,客户那电压不稳,保险,还有4个二级管坏掉
换上搞定,开机加电的时候一个地线碰到了驱动板上,短路,换了一块新的通用板,一切正常就是亮度不够,请问一下怎么修

网友:
可能是通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亮度不够你菜单里面跳下或者把亮度调节接个3.3V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不对啊

网友:
看看电压够不够,如果够的就是你的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调节电压端加个5V上去试试

网友:
把ADJ和ONOFF连一起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灯管正常吗 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