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强弱在于它:固态硬盘的“3颗芯脏”

楼主(2016-06-15):
性能强弱在于它:固态硬盘的“3颗芯脏”

  固态硬盘的三颗“芯”

  与传统机械硬盘相比,固态硬盘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磁头、电机、磁盘等复杂的物理结构,而是由纯芯片构成的“电子硬盘”,因此在防震、节能和速度上有着先天的优势。随便拆开一款固态硬盘,都能在PCB板上看到无数颗芯片,而决定固态硬盘性能表现的,则是这些芯片中最为重要的三颗“芯脏”:闪存芯片、主控芯片及缓存芯片,也就是控制SSD性能发挥的“三驾马车”。

图1 固态硬盘性能如何在于它

  闪存芯片:容量和品质的保证

  闪存芯片就好似机械硬盘中的磁盘,决定固态硬盘的容量。问题是,固态硬盘就这么大,不可能无限度地依靠堆积闪存芯片的数量来提升容量。因此,唯有更先进的生产工艺,才能提升单颗闪存芯片的容量,进而降低大容量固态硬盘的总体成本。

图2 固态硬盘性能如何在于它

  主控芯片:芯片中的“全军统帅”

  更先进的闪存技术能让固态硬盘的容量更大且便宜,那么,谁又来决定固态硬盘的性能呢?没错,此时就轮到主控芯片登场了。简单来说,主控芯片就好似固态硬盘中的“CPU”,通过一系列固件算法让数据在不同闪存芯片间的“调度”,最大限度挖掘闪存芯片的读写速度,延长闪存芯片的使用寿命。

图3 固态硬盘性能如何在于它

  缓存芯片:极易被忽视的存在

  机械硬盘中通常会内置16MB~64MB不等的缓存芯片,它们在机械硬盘发挥了类似内存的作用,弥补了读写速度过慢的缺陷。由于固态硬盘自身的读写速度已经很快,因此缓存芯片在固态硬盘的效果远不如机械硬盘那般明显,而且缓存芯片的大小又不影响固态硬盘的寿命(影响寿命的是闪存芯片的写入次数),因此时下已有不少SSD已经取消了内置缓存芯片的设计。

图4 固态硬盘性能如何在于它

网友:
缓存很重要,特别是 写的过程,flash的写很慢的,相对于内存来说。特别在零碎的写,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缓存作用很大的。

网友:
有一点要给LZ科普下:
部分SSD的缓存芯片并非“去掉了”而是“内置”到了主控中。已SM2246XT为例,其中内置了384K的缓存。
SM2246XT之类的廉价方案,目的是低成本,通过“内置缓存+TLC+SLC算法”来大幅度降低成本。硬件上边缩水的,靠算法去弥补,代价是寿命。
关于算法,搜索“SLCcache”。

网友:
固态盘的数据要是丢了,大部分都找不回来

网友:
其实闪存芯片对性能的影响最大,我见过一个SLC的64G U盘,用的主控很一般,银灿903的主控,在USB3.0下面读写可以达到180MB/S,就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呵呵!我早就用高速U盘了(128G-256G),和固态拷贝文件最高达到200M左右。

网友:
固态坏的也多

网友:
还是有缓存的好。

网友:
主要就是闪存与主控这两个

网友:
。特别在零碎的写,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缓存作用很大的。

网友:
好是好啊,就是太贵了,做梦都想有一个1TB的固态硬盘。在也不用担心看电影的时候,不能拿来拿去,坏硬盘了

网友:
固定是以后的发展趋势

网友:
SSD的硬盘啊,很酷哦,听说固态数据丢了很难找回

网友:
主控芯片,闪存芯片,缓存芯三者工作都必然有他体现出来的价值吧,如果三都不计成本的生产出高性能的产品,我觉得三者都是很重要的吧,数剧好不好恢复到是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早就用高速U盘了(128G-256G),和固态拷贝文件最高达到200M左右。

高速U盘价格怎么样

网友:
缓存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U盘价格怎么样

128G  两百三左右,256G 四百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速U盘价格怎么样

自己有工具会焊接技术的,自己买闪存颗粒主控等,可以自己动手DIY,相对成本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工具会焊接技术的,自己买闪存颗粒主控等,可以自己动手DIY,相对成本低些!

怎么搞,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