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V报错

楼主(2016-06-15):
BIOS我刷了有7个了  机器开始是短路 烧了CPU供电    和屏19V供电  修好后就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来人看一下  在线等

网友:
来人看一下啊

网友:
?亮机不是好了吗

网友:
修好  不是还要测机吗?

网友:
已经亮机了呀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啊?

网友A:
硬盘引导设置  看看原来的是MBR还是GPT

网友B:
是不是硬盘坏了,单插u盘引导也一样吗

网友C:
等高手出来解答  这问题我也头一次见

网友D:
关键是现在近不到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硬盘坏了,单插u盘引导也一样吗

排除硬盘  U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引导设置  看看原来的是MBR还是GPT

我现在U盘都引道到不起  我换了我的硬盘   做的W8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高手出来解答  这问题我也头一次见

现在就没头绪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能进BIOS吗

网友B:
cmos设置是不是默认uefi引导了

网友D:
可以也可以调单保存不了排除电池没电   保存重启就不显示跑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设置是不是默认uefi引导了

嗯  当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现在近不到系统

能进bios和PE吗

网友:
BIOS可以进但U盘不得行

网友E:
是不是板子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板子还有问题

现在就是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
没找到硬盘?

网友F:
是不是BIOS设置啊  现在好多机子设置不对不引导的

网友G:
1、开机过程中按F2键,进入BIOS界面按F9恢复默认值,F10保存退出。
2、开机过程中按F2进入BIOS。- 选择"Boot"菜单→ 选择‘Secure Boot’设置为 ‘Disabled’.- 选择‘OS Mode Selection’ 设置为 UEFI and CSM OS
- 按F10键保存退出。
3、开机过程中按F4键恢复出厂自带系统。
4、如自带系统删除或损坏,请安装纯净版或安装版系统。
5、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测试。
6、硬盘或内存等硬件问题,建议送服务中心检测维修。

网友:
BIOS里面人道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BIOS设置啊  现在好多机子设置不对不引导的

应该我都排除了

网友:
可以去查查这排英文是啥意思

网友:
没认到硬盘或者是uefi启动模式!

网友:
估计是BIOS 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开机过程中按F2键,进入BIOS界面按F9恢复默认值,F10保存退出。
2、开机过程中按F2进入BIOS。- 选择"Boo ...

这个回复是售后的口吻啊,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等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H:
看看能不能进BIOS,不能进的话 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能不能进BIOS,不能进的话 还是程序问题

可以进BIOS

网友:
还在弄 准备弄南桥

网友:
弄出来了说结果给你们

网友:
过来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不好搞

网友:
重启不亮,肯定还有别的问题,是不是CPU也被 烧坏了

网友I:
BIOS设置问题 不设置好U盘是引导不了的   具体百度上面教程大把的

网友J:
恢复bos最佳设置看行不

网友K:
你是不是BISO没设置好,或者是外设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集成显卡的不,今天刚好修到过,备份了BIOS,集成显卡的看了一下论坛目前都没有,板号:BA41-02176A MODRL:RAMOS REV:1.0

网友L:
需要的话明天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设置问题 不设置好U盘是引导不了的   具体百度上面教程大把的

谢谢不是BIOS设置问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恢复bos最佳设置看行不

弄过还是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不是BISO没设置好,或者是外设问题

裸板一样的  设置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L:
需要的话明天发你

我的事独显的   现在又在弄CPU这块  问太高看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可以也可以调单保存不了排除电池没电   保存重启就不显示跑0.8

这问题我在联想上见过,用UEFI能亮机,改成兼容的就不显示是吧。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问题我在联想上见过,用UEFI能亮机,改成兼容的就不显示是吧。换个显卡就好了。

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能认到硬盘但是进不了系统和PE就应该查数据信号线了,看是不是有断线然后就应该查南桥了吧

网友:
进BIOS把硬盘设置为第二启动项。或者是系统被损坏。或者是硬盘坏了。

网友:
还是报的BIOS问题啊

网友:
别干桥了,换个显卡吧

网友:
兄弟呀,你可以去翻译一下第一行英文是什么意思啊,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了

网友:
貌似三星笔记本usb引导需要在bios里面开启ubs 引导功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