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不过内存?请高手

楼主(2016-06-15):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 ,air 11.6寸 12年的,开机不亮报警嘀嘀嘀三声不亮 ,三声是内存报错,试了好多次都不亮。先刷了一个BIOs 。故障依旧。一看外壳好多地方都磕到了。先测了下供电。都正常。内存是板载的,没有办法了每内存颗都吹下。   每次都能亮 修好了。 到了 第二次客户又回来了,发现还是这样,不过基本每次都能亮。偶尔一两次报警。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好搞呀,帮你项一下

网友:
内存旁边的排阻测测,上次有个内存短路的这样测出来的。

网友:
看懂了,是把每颗内存都吹下

网友:
我看这钱 不好整 全部拿下来值个球  哈哈哈 祝你成功

网友:
不过我看过一张帖 干CPU 好了 可以试试

网友:
16颗   重新植球

网友A:
专业维修苹果的 15920011185 问题我可以解决

网友:
每一个都吹一吹

网友:
一般灌胶的机器  加焊的话 也再用不住

网友:
直接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苹果的 15920011185 问题我可以解决

什么 问题呀

网友B:
大哥不要这样的吧,16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不要这样的吧,16颗呀

貌似没有更好的办法吧  一次4颗喽  运气好也许第一次就搞定啦

网友:
他可以解决肯定不会告诉你啦   想要收费的 。

网友:
楼主维修说的不明确   请仔细

网友:
慢慢植吧,都是这样修过来的

网友:
虚焊的 内存条颗粒, 你必须 吹一个,开一次机器 看吹的那个芯片就亮,然后重新取下这个颗粒 重新直球。

你一次吹 16个颗粒 ,鬼才知道具体是那个颗粒虚焊,慢慢来 一个一个颗粒 吹。总比你一次搞16个颗粒 有目的方向绝决

网友:
苹果质量也不过如此    仰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不要这样的吧,16颗呀
重植吧,这样稳妥点,每次只是吹一下还会返修的

网友:
一个个的植,要的是时间和耐心啊,祝楼主好运

网友:
听你这么说好像摔过,有规律的信号线量量阻值,

网友:
我擦 干内存颗粒!!!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
换内存 拆下换

网友:
我也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