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自动关机

楼主(2016-06-15):
Y485开机进系统就关机,以前是wen8,改成wen7用一段时间就成这了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打一次

网友:
拆机做个清理看看

网友:
是不是灰多了。散热不好啊

网友:
清灰换个CPU风扇,散热保护,要么就换南桥

网友:
win8改win7之后测下,温度。模式。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换成W8试试若正常 则是软件故障 重点安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 ,如果不关,应该就是驱动吧,如果进安全模式也自动关,就检测温度+重做系统,个人觉得这样处理,不知道可否

网友:
装回win8看看,,能用一阵子了才这样,应该也兼容的吧..清个灰,,看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