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101 输出偏高

楼主(2016-06-15):
联想 G50-70  大短,CPU_CORE  上管击穿,更换后触发掉电,CPU_CORE 输出 电压偏高 ,但是输出波形很标准 ,只是电压有 1.8V 左右 电压了。NCP81101  周围电阻排查过了  , 求思路.或者说CPU_CORE 正常, 其他电压正常,是不是按掉电修?

楼主:
会不会是  ncp81101  坏了?

网友A:
供电芯片的14脚VBOOT已经设定成只要有EN就出1.74V,而真正的核心供电要CPU发出SVID才准确输出,应该是0.9V的范围,现在这U都是低压省电版本的才15W,不可能使用1.7V电压的,证明真正的CPU核心供电没有出。
也就证明这个U有90%是坏的,换U吧,没有其它办法,要不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的14脚VBOOT已经设定成只要有EN就出1.74V,而真正的核心供电要CPU发出SVID才准确输出,应该是0.9V ...

受教了,谢谢楼上的解答。机器应该是U坏了   剧烫  退回去了

网友(2018-07-30):
一般来说烧到CPU供电上管的话也最好检查CPU,供电芯片,或者滤波电容之类的有没有问题,跟这方面跑不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