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不触发

楼主(2016-06-15):
接到一台dell 5420不触发,待机0.005左右(偏低)。无3 5V,开关有3.3V。考虑先刷个BIOS,不得再查待机芯片(据说DELL的待机芯片爱坏)。各位老师可以帮忙补充一下还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根据时序维修 要是待机不正常就查下待机 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
先修待机,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修好了吗?没有后续。

网友:
先软后硬啊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修这么多 真真bios影响不触发的很少 查插条件吧

网友:
还有什么维修思路。
一般都是刷BIOS---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EC工作条件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的呀 好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