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USB 3.0 不能用

楼主(2016-06-15):
USB3.0 用不起,进bios也不能用

网友:
亮下有没有5V!有可能偏低!在打下脚的阻值看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电压正常5V!阻值也对的!最后是发现USB转换电压的芯片是通的!然后导致USB不能用!遇到过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