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不触发电流25ma,不知道待机5v是开机才有还是待机就有,现在只有2.1v

楼主(2016-06-15):
待机3.3正常但是5v只有2.1是不是这板就这电压还是5v不正常啊,待机芯片是up1589Q,测得BIOS芯片有波形及电压,EC的RSMRS无电压,按电源键pwrbtn无跳变,此板是找不到图纸的,请指教大概是待机电路问题还是ec和桥问题呢?测32768也有波形,就是不开机,刷BIOS好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从你提示的电流和电压值看5V供电有短路。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看看BIOS与EC的线路

网友:
看到有别的帖子也是华硕的,像你的情况差不多,好像是EC到BIOS有断线,你看看你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同并相连,不知道撸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我了个去现在5V出来3V又没有了,刷了下BIOS

网友:
测了芯片的3V en有5v的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