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加点电流表提示短路

楼主(2016-06-15):
原来是一个19V电容短路,搞好后,19V隔离管也短路了,换后,19V有了,每次按下开机键,我的电流表都提示过流,电流表上不显示打电流,当时的电流是0.05A,此时测19V有,3 V 5V都偏低,大家分析下,应该那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查3 5V线性   后级

网友:
赞赞赞  很好很好

网友:
那就是3V5V电路有问题!!!!

网友:
Y470屏线接口附近有个电容容易有问题,还有1.5V转换管子会有问题,还有VSB有个PQ203好像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屏接口电容短路的较多

网友:
待机高一般是3 5V线性或3  5V输出有短路,,,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后续有短路吧

网友:
查三伏五伏开启吧,我之前修过一台就是这里引起的问题,把个六脚管子干掉就好了

网友:
这台机真的难修,主板PCB内部短路,BAT_OUT 在没有P2的电压的情况下,这个信号竟让还有10V,这么解决我都不说了啊,大家都想到了

网友:
测测公共点的阻值 有短路就烧鸡

网友:
待机 或后继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