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43寸液晶监视器,指示灯闪,求助

楼主(2016-06-15):
如题,待机5VS,在4.5到5V之间跳动。STB也在0点几V到3.3V之间在跳,我这里有5台一样问题的监视器,应该是个通病,有谁修到过吗?求哪里问题?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感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
看后级的DC转换是否短路?

网友:
建议先更换5VS待机电路的电解电容...............

网友:
已经换过 了

网友A:
你把电源板的所有电容全部换掉保证就OK了,我修过好多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板的所有电容全部换掉保证就OK了,我修过好多台这样的机器

全换啊

网友:
如何修好的,给讲解一下呗,都是交流的机会

网友:
用示波器一气乱捅,几下子就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