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掉电

楼主(2016-06-15):
电流0.8马上掉到0.24 然后自动反复0.8的时候各电压来下马上消失。刷了BIOS都一样。还有哪里问题呢

网友:
NEC大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试下这个BIOS

网友:
我的直接亮机掉电刷BIOS好的

网友:
查下缺了什么信号了

网友:
3  5V的转换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先换NEC大电容试试

网友:
把3  5V的虑波换了,,看图纸量下少什么电压信号

网友:
没有大电容.CPU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