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一测量IC芯片的EN脚就关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6-15):
知道的告诉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也许是静电的缘故吧

网友:
每次测量都关机???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A:
呵呵   你测量时万用表分流了EN脚的电压  拉低的EN  芯片关闭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测量时万用表分流了EN脚的电压  拉低的EN  芯片关闭输出

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干扰了吧

网友:
正常  先用表笔放好  然后开机测量

网友:
是VIN组合?  换个芯片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
EN脚上接上电容就OK了,干扰造成电压波动就会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