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电池充到40%就不充了

楼主(2016-06-15):
一台联想Y470电池充电充不满,板号 la-6881p rev1.0  这台笔记本,充电到40%左右就时候就不充电了。。充电芯片isl6251(充电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现象) 不充电的时候充电芯片Isl 6251  3脚EN 电压为)0V 电流总线,有波形。。会不会是ECbios有问题,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   会不会是电池的  事呢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换过的

网友:
一般会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A:
充电的反馈回路电阻仔细测下。

网友B:
好像记得联想有个电池校准工具,

网友C:
这个问题在系统那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
充电问题真难修, 而且一般换充电芯片是无效的。

网友:
bios 系统设置 再不行应该是充电电路这块了  仔细检查下

网友:
重装过系统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在系统那设置下就行了。

换了几个系统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记得联想有个电池校准工具,

用了也还是不的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的反馈回路电阻仔细测下。

好的。。我想知道,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给充电芯片发送开启充电.信号.................

网友:
下载个联想电源管理软件里面有个充电的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几个系统都是一样

你把电池保养最佳模式前面的勾去掉了吗?????

网友:
是叫你在系统下调,不叫你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池保养最佳模式前面的勾去掉了吗?????

去掉了..............................................

网友:
最后客人实在等不了,就还给客人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不开机充电试试,不用进系统就可以排除软件的问题,或者刷个BISO

网友:
装lenovo PM调整电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