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DYNAMIC CURRENT OC电路的定值计算

楼主(2016-06-15):
这段时间手上有个GA-880G-USB3 REV3.1主板,折腾良久没有结果,这个主板的电路跟其他的有细节上的区别,在论坛求助那位好心的大哥大姐提供一下电路图未见反应。明显的症状是IO IT8720F的109脚输出的是方波,见下图

没有电路图就追109的输出线路,发现经过Q7  Q11两级三极管反相后,Q11的C极挂接到复位针上,当然第一反应就是万一仅仅是io 109脚pwrok2 这个支路逻辑出错,然后就直接用锡短接了Q11的be,方便粗暴。这样继续测试什么cpu假负载上的电源好信号 复位都全部正常了。但是上真U还是不跑码,发现VCORE偏低,才0.99V。返回来继续测试io  vin脚  tmpin脚  测试结果基本正常就tmpin2为0  这个应该是到cpu的AG8 AG9,而tmpin3 也为0,tmpin3跑线发现直接到cpu的背部位置,最后还是断开的,当然没有原图纸不清楚是否上家拆掉的,仅看焊点好像是出厂就断的,位置见下图。

然后依次打ISL6324 6脚 7脚波形如下 (这个电路应该电源管理芯片的8脚 9脚没有使用的,应该就是仅仅使用SVID模式)
ISL6324 6脚的SVD波形

ISL6324 7脚的SVC波形

然后的然后,不管先测试后拆的原则了,比如串口芯片应该在io 25脚电压稳定情况下就不怀疑,拆拆拆~~~~~~~~先把io芯片换了两次,然后是时钟芯片(实际时钟都逐脚都打波来的),然后是电源管理芯片,然后把串口 网卡 声卡 当然这个主板带个usb3控制芯片 EJ168A(这个usb3芯片是有点微烫)全去掉。当然还是在各个小电压 各个复位 各个时钟 甚至esd芯片全排除了,才拆的拆,换的换,换的io  电管 时钟在好板上对换的。最后结果还是不跑码,CPU的内核电压0.99V。

注意力又回到IO的监测脚,IT8720F的124脚 VIN5电压为1.84V  (图纸参考的是GA-970A-D3 Rev.1.01  应该这部分是相同的)

而vin5 又是一个叫 CURRENT_OUT_V 的信号 经R2569 R2570分压获得的,见下图

CURRENT_OUT_V 这个信号又是通过技嘉主板经常见到的 DYNAMIC CURRENT OC 单元电路产生的,见下图

现在回到帖子标题所写的“DYNAMIC CURRENT OC电路的定值计算”,通过计算看经过LM324 三级运放出来最后转化成VIN5 检测电压数据是否和输入的VSEN成对应关系,有点饶口,实际就是看这个单元电路是否正常工作,输入信号 VSEN 和输出 VIN5 是否对应,喜欢研究的维修朋友就多多指点。

各个电压的脚标,就用运放的脚位来区别,计算的原理就是利用运放的 虚短  虚断  来计算各级输入和输出的数据,三个运放依次推导,过程如下。

第一级运放:
已知输入信号 VSEN 为0.99V,按虚断就可以知道------------>V3=VSEN*DR161/( DR161 +DR159 ) =0.456V
按虚短的概念知道,V2=V3,继续虚断------------->V1=V2 *(DR160 + DR158 )/DR158 = 0.912V

第二级运放:
显然 V5 = V1  虚短------------------> V6 = V5
虚断------------------------> V7 = V6* ( DR163 + DR178 ) / DR163 = 0.932 V

第三级运放:

已知: V fb = 0.99 V  =  V10
虚短------------------> V9 =  V10  =0.99 V
虚断------------------> I DR165 = I DR162  ( I DR165   I DR162  分别是DR165   DR162 两电阻上的电流 )
I DR165 = I DR162  = (V9 - V7)/ DR162 = 5.8  (mA)
V CURRENT_OUT_V = V DR165 + V9 = I DR165 * DR165 + V9 = 3.61 V

V CURRENT_OUT_V 然后经过R2569 R2570分压得到 VIN5 ,VIN5 差不多是1.8V左右。

欢迎拍砖,也希望看了觉得对自己认识运放电路定量计算有所帮助的朋友,能加分的给点分,还希望谁有GA-880G-USB3 REV3.1的电路图纸提供一下嘛。

网友A:
看完都好累了,楼主真是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都好累了,楼主真是用心

计算部分写的很细啊
基本一步步在算的

网友B:
你那个V1的电位值有个前提条件就是corefb-为地才行,不然这一切都是有也问题的

网友:
解析的很到位,虚短虚断特性用的很好

网友C:
你这诊断卡怎么还有中文显示

网友:
太高深,我等小白看不懂啊。。。。默默回去继续深造了

网友D:
看了,半天,感觉你算来算去,还是没算出故障点捏???,呵呵~~,期待你的结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感觉你算来算去,还是没算出故障点捏???,呵呵~~,期待你的结案。

我是没有 bga的
就算有些故障走到桥什么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了
修这些就是无聊打发时间 修好了然后就摆那里
而这个是突然折腾了 想提供一个定量分析运放的案例
写出来与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诊断卡怎么还有中文显示

我帖子里图片没有诊断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V1的电位值有个前提条件就是corefb-为地才行,不然这一切都是有也问题的

谢谢提醒,不过也注意到COREFB- 这个信号,也看过很多技嘉的板子是通过 一个 100  的电阻接地,要计算也可以计算进去。但忽略掉这个因素,测试值和计算值也是吻合的。

这两个信号在电源管理芯片 ISL6324A的pdf 介绍是 12脚, 13脚 分别是 RGND, VSEN 附加说明是:VSEN and RGND are inputs to the core voltage regulator (VR) controller precision
differential remote-sense amplifier and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sense pins of the
remote processor core(s), VDDFB[H,L].

在6324A 的pdf 电路示范应用上明确可以看到 电源管理芯片的12脚 脚位标注 RGND  也就是COREFB- 信号,直接接地的。

网友:
你说的也对

网友E(2016-08-13):
感觉还是CPU核心供电的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CPU核心供电的电压低了

实际是没有跑码,现在的主板跑码差不多到内存的时候,cpu 电压就提起来了。

网友F(2017-03-13):
高手啊。虽然没看到有结果,但过程证明了

网友G:
好深奥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虽然没看到有结果,但过程证明了

谢谢老大给精华,维修行业本来也是门艺术,但由于现在属于大生产年代以及网络经济的冲击,造成本来为工匠的维修行业不景气,感觉这个也是间接冲击了维修论坛的发帖量,也逼着大多数的维修从业人员找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深奥表示看不懂

不算复杂的,引用的原理也给了,适用条件也说明了的,而且查下网络这些基本知识点应该都有。

网友:
小白表示看懂很有压力

网友:
你花的时间有点多了,呵呵

网友H:
笔记本我就会接着折腾,还有,没图纸去淘宝买,然后发来上分享,论坛的图纸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我就会接着折腾,还有,没图纸去淘宝买,然后发来上分享,论坛的图纸就是这么来的

的确现在台板意义不大,论坛的图纸也要感谢很多收集者分享者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 ,分析的很到位 膜拜

网友I:
看到台式主板都不想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到台式主板都不想动

其实电路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其实电路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有兴趣去修是好的。主要是价格令人寒心 不想搞 直接叫他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兴趣去修是好的。主要是价格令人寒心 不想搞 直接叫他换

这个肯定是的,这个压力可能很大部分来自某宝,那里的很多可用或者说有暗病的对应二手板价格很低,当然没有某宝维修从业人员买件也是个麻烦,原来我记得都是通过邮政购买,很麻烦的,汇款到收件当时周期经常是大半个月。某宝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网友K:
虚短虚断,看不懂,只知道两个参考值1和0

网友:
引用 网友K:
虚短虚断,看不懂,只知道两个参考值1和0

虚短、虚断是模拟电路中理想集成运放的两个重要概念。

  虚短指在理想情况下,两个输入端的电位相等,就好像两个输入端短接在一起,但事实上并没有短接,称为“虚短”。虚短的必要条件是运放引入深度负反馈。其实这个自己用万用表也可以发现+ 和 -输入端的电压非常近似的,当然必要条件是深度负反馈。

  虚断指在理想情况下,流入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电流为零。这是由于理想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无限大,就好像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开路。但事实上并没有开路,称为“虚断”。实际中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MΩ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u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

网友:
谢谢您的案例

网友:
共勉共勉
我是抛砖引玉,希望也看到你更好的文章

网友(2017-05-08):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还是看看109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吧。

网友:
Vin5这个电压没问题。正常cpu的供电vcore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