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少见的跑20代码.昂达B75N修复

楼主(2016-06-15):
一直以来不怎么发帖,今天比较有空,说下早上碰到的一片昂达B75N的板子,诊断卡跑20

跑20代码根据以往其他前辈的经验,此代码重点是内存部分.
上电测内存供电1.5V.SPD3.3V,负载0.76V,smbclk 3.3v, smbdata 0.0v
问题找到了.smbdata 238脚正常应为3.3V. 断电打阻值, 不通

确定smbdata是因为断线导致,开始跑线.偷师饼哥的镊子大法派上战场

穿孔

过来后开始跑线到COMS电池座. 当然了,拆掉电池座准备继续跑线.咦.....
拆掉后居然有惊喜,座子正极下面线路腐蚀.....有惊喜啊.....

继续万用表前后伺候.确定断线位置
避开腐蚀部分飞线. 还原电池座

上电跑马正常显示

其实是简单的故障,不过还是需要引起注意. 不是跑20代码就大概率性是桥的故障..... 望高手勿喷. 文采不好,多多包涵

网友A:
LZ挺有耐心的,修的不错。你的诊断卡好用吗?传说容易坏。

网友B:
你这诊断卡怎么还有中文显示,怎么断线断到电池座下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挺有耐心的,修的不错。你的诊断卡好用吗?传说容易坏。

这个诊断卡比较少用. 不过也2年了.当时看是中文的就体验一下,不太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诊断卡怎么还有中文显示,怎么断线断到电池座下面去了

smbdata 和 smbclk 的线路从电池座底部过啊. 图片上我有画红线了,不过太细了,你要放大图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bdata 和 smbclk 的线路从电池座底部过啊. 图片上我有画红线了,不过太细了,你要放大图才能看到

呵呵,我小白,刚学没多久,报了远程培训,还请大神多指教啊

网友:
总线不对造成的内存不过吧。

网友:
你这诊断卡怎么还有中文显示

网友:
不过内存,总线问题,学习了

网友:
总线不对造成的内存不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