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时认时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6-06-15):
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老板说以前修过、问题是完全不认硬盘、换过什么芯片好了(以前不是我修的)现在客户反映有时能进系统、有什么进不去系统、屏幕显示一个文件夹然后中间一个问号、(就是有时能认到硬盘、有时候认不到硬盘)

拆机后、在我们群里问了下、说给点思路、可是各位师兄都在忙着装13呢、没空理我
然后在群里要了 份图纸和点位、在此谢谢各位师兄的帮助、好了、言归正传、
有了图纸结合点位、查硬盘接口J3700条件、在测到复位的时候、发现是4.6V、纳尼、我还在群里问了了下苹果硬盘复位4.6V正不正常、真怕苹果不走寻常路、

既然确认问题了、那就追其来源、发现其来自U3740、

看内部应该是3脚为高电平的时候、4脚开漏输出、然后被1脚供电上拉、然后1脚测得是4.6V、所以不正常、再追其来源、发现来自U7090、一般这种电压偏高偏低的测其反馈、发现是1.23V、默默地拉出神器算了一下、

在正常情况下、反馈为1.24的样子、现在电压大了这么多还是差不多的反馈、有问题、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坏了、就两个一起换了、再上电好了、3.4V了、插上硬盘重启了几次也都OK了、最后附上点位图纸、发帖不易、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谢谢了、加分不扣你分的

 会员11123642元2022-12-14 16:55
 会员11353532元2022-10-15 20:01

网友:
楼主修苹果真是高手哟

支持 反对

网友A:
请偷偷告诉我你们修苹果此本此故障多少银子。加分先

网友:
我也只关心价格,好有个参考

网友:
这种故障被楼主修好了,牛

网友:
楼主  六六六             复位不正常  也会这样   学写了!

网友B:
修苹果是不是比华硕联想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偷偷告诉我你们修苹果此本此故障多少银子。加分先

低于700不做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多看看高手的维修经验

网友C:
别人说了 你没注意而已,叔是不是告诉你没见过4.6的复位   另外 问问题  只问有时不认硬盘怎么办  这个别人如何回答你

网友D:
分压电阻损坏,。。。这是个低成本,高收益的好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说了 你没注意而已,叔是不是告诉你没见过4.6的复位   另外 问问题  只问有时不认硬盘怎么办  这个别人 ...

这个我看到了、一开始我说这个有时能认到硬盘、有时认不到硬盘、求点思路、然后、、、、、、、、、、、我说复位4.6的时候你第一个回答的、记着呢、谢谢谭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电阻损坏,。。。这是个低成本,高收益的好事呀

小小电阻也难找啊、一颗小电阻、坏了一笔记本本、嘻嘻

网友:
不错,很细心啊、这么小的误差都看的出来

网友:
楼主牛B牛的一B

网友:
正常复位是3.4v?

网友:
3.42v输出反馈不正常,居然开机正常。。。

网友:
苹果机子修的少很多信号都不一样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很重要,楼主运气也不错

网友:
楼主查图纸修电路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苹果 我修不好 好想学习啊

网友E:
神器在哪里搞?
醉生梦死头一回
论坛里有下载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器在哪里搞?
论坛里有下载吧

网友:
楼主这最少得收500吧。

网友:
这个修的少

网友:
复位不正常导致的硬盘识别不正常。。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 学习了 是反馈电阻出问题了 ?

网友:
技术猛进呀,

网友:
还是修苹果的机器划算,可以随便收钱

网友:
牛人一枚 你哪个城市啊 工资多少

网友:
开头还说自己是菜鸟呢,这不分析得头头是道嘛,一下就找到问题点了,膜拜你们修苹果的大神,,三年了,我都没摸过苹果本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关键不好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电压误这么小,一般很容易忽略掉。

网友:
苹果很多信号 都是单独的.

网友:
那个是固态硬盘,所以有复位是吧?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哦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苹果是不是比华硕联想爽多了

就是价格比较好,然后PCB板也很好

网友:
哎,兄弟现在价格真难报啊,前两天来了个外国佬同行带过来的,A1278   3代CPU的。报价600,那外国佬还说600好贵要去售后,我真想XXXXXX,后面让他去了,第二天就拿回来了。我一看还桥  CPU上到处都是焊油。
昨天修好了CPU供电,但是10次有8-9次不亮,还在换桥中。维修真不如从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怕这种分压的坏 有些分压的阻值实在是蛋疼 自己配都难配

找原值难找,不过自己算个大概的电阻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3.42不正常居然还能亮机

这个只是硬盘的复位,肯定能亮机,要是待机的3.42的话肯定不行啊

网友:
加分鼓励,修过几台苹果不认硬盘的,最简单就是A1278的排线坏,还有一台 A1278是硬盘供电被拉低不认硬盘,后面是声卡拉低了硬盘供电,还有个也是A1466的,也是硬盘有问题,我直接用东西压着可以认到,后面那样给客户用了。用了半年左右回来了,之后换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原值难找,不过自己算个大概的电阻很简单的

但是算的是准  找的话  却很难找到恰当的~

网友:
手上有一个,第一次开机问号的,第二次 开机可以进系统,按照楼主的方法 查查

网友:
这问题比较特殊,此情形少,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那个门电路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
这个4.6的供电不是供给其他电路 , 就是硬盘复位有问题。

网友:
还没有修过苹果。苹果是不是不容易坏。

网友:
刚起步进来学习一下大家的维修思路和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I:
能问下楼主那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是从同样料板兑换的还是在其他地方按照阻值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问下楼主那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是从同样料板兑换的还是在其他地方按照阻值找的呢?

同样料板取的、电阻阻值看图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