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万用表维修求助

楼主(2016-06-15):
单位仓库里的废品,感觉挺早的表就收藏啦,最近没事想看看修一下,发现好几个电阻烧啦,现在的问题是交流档的都好用,而且精度和灵敏度都不错,电阻和直流档全部失效,转换开关查看啦接触还可以,最可恨的是直流1毫安都不显示,也就是在表笔接通直流电流。我使用的是万用表电阻挡做直流电源,发现做直流电源的万用表显示线路是通的,也就有指示,而这块表表针不动,怀疑是不是有电阻烧断,可是没检测到,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还有好几福图片说太大不给传,看看后面能不能发上来,

网友:
呵呵只能传一幅图片,那就一张张发。

网友:
烧的几个电阻都是通的,也就是说阻值变小啦。

网友:
晕,图片只能1张张发表。原来的表完全不好用,换啦这张图片的那个色环电阻后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档都好啦,现在的问题就是直流各档和电阻档不好用。

网友A:
这种东东就不要搞了,扔垃圾筒吧

网友B:
有图纸还不好修吗,看那表的转换开关触点氧化的很重,应先清理干净,再把那烧毁的线圈拆开测其电阻,找个同阻值的精密电阻换上就行,这种表在那个年代没有精密电阻,只好用电阻丝缠绕一个一定阻值的替代电阻,现在什么规格的电阻都有,很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东就不要搞了,扔垃圾筒吧

不懂啦吧,一般的数字表交流大电流都是短期测试,这个表的交流电流表可以长期在线测试交流电流。其他的好处就没必要说啦,谁用谁知道嘿嘿,我可不愿引起数字表和指针表的这个老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还不好修吗,看那表的转换开关触点氧化的很重,应先清理干净,再把那烧毁的线圈拆开测其电阻,找个同 ...

烧掉的电阻已经测试啦,看样子不好看可是阻值还是很准确,也就是说电阻没问题,估计这个表以前有人拆过,可能是转换开关那里接线错误啦,没找到分电器原理图,这个一体的那个开关图不太好看,嘿嘿也可能是自己的水平不行。

网友C:
这种老式表,我也有几个,只是放一边,已经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式表,我也有几个,只是放一边,已经退休了

谢谢回复,不知你MF14型号有没有,有的话麻烦看看K1开关是不是空一个头没接,我的这个表估计是修过的,可能线路接错啦,估计是电阻档断路,直流档表头短路,所以造成啦电阻档和直流档无显示。交流档的各档位已恢复,精度确实高于正规的M47,现在看来电阻没问题,各开关也无问题,问题就在线路接错,因为这个电表的电阻是串联使用,所以只要交流档好用,直流档就应该没问题。呵呵说的有点多,我的意思就是你帮忙看看开关接线。

网友:
也就是这个开关下排的3个焊片,图纸上表示的是K1.他的一面是链接交流和直流,另一面显示的是电阻,不知为啥空着。

网友:
按照这个图纸K-1和我目前检测不对。也就是说电表负极到测试棒负极不通,当然我的电阻档就不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