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6-06-15):
如图 求电阻阻值

网友A:
看图纸啊,,图纸上面都有标多大

网友B:
R376?下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我记的是246K 找个300K都 是可以 的

网友:
图纸上写得有249k

网友D:
换个300K 的试试
只要不是高精度电阻  大一点小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E:
这里是串联分压   一个开启   249k

网友:
这连个可以直接拆掉的  强开 3  5v

网友:
这样的还发个帖子问下  找个图纸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
图纸上是
249K的

网友:
与另一电阻组成分压电路,大点小点无所谓,分压后为3到5V都是可以的,开启电压脚

网友:
找电路图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F:
还用什么阻值这两个是51123的13脚EN这两个电阻直接干掉换51123就好了,如果这块腐蚀我都是这样干好的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有下载,下了才知道

网友G:
50   100   200得都可以  没必要找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用什么阻值这两个是51123的13脚EN这两个电阻直接干掉换51123就好了,如果这块腐蚀我都是这样干好的

你的意思换了51123  电阻直接去掉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啊,,图纸上面都有标多大

图纸还要下载 看看有没有知道的 也省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76?下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图纸还要下载 看看有没有知道的 也省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的是246K 找个300K都 是可以 的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啊,,图纸上面都有标多大

图纸还要下载 看看有没有知道的 也省事  呵呵

网友:
谢谢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300K 的试试
只要不是高精度电阻  大一点小一点问题不大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我换了一个200K的换过51123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是串联分压   一个开启   249k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我换了一个200K的换过51123好了

网友: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我换了一个200K的换过51123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0   100   200得都可以  没必要找一样的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我换了一个200K的换过51123好了

网友:
图纸上面不是有啊,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用什么阻值这两个是51123的13脚EN这两个电阻直接干掉换51123就好了,如果这块腐蚀我都是这样干好的

这不是个分压电阻吗?

网友:
2个直接干掉就可以

网友:
那两个电阻是用来分压的。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这个电阻是249K的

网友:
100多K都行~

网友:
要找同料板测量或图纸了,不然神仙也没法告诉你

网友:
这应该是150K的!

网友:
是246K 找个300K都 是可以 的   和300没什么区别

网友:
250K  这应该自己去看图纸

网友:
图纸上是249K。找一个200K左右的就行了!不是那么严格的。

网友:
150K 到300K的都可以

网友:
249K的电阻

网友:
正好在修这个 机子 在路测量 100k

网友:
这个电阴是200就行,不要这个也没事

网友:
呵呵,省心省事

网友:
你可以照分压自己算一下。

网友:
可以适当小点

网友I:
http://kythuatphancung.vn/download到这里来找图纸,搜机器型号不是板号。好用,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kythuatphancung.vn/download到这里来找图纸,搜机器型号不是板号。好用,你试试。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我换了一个200K的换过51123好了

恩  修好就行

网友:
R376 249K 就是接公共点电压端 R377 100K接地端

网友:
图纸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