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55一体机开机黑屏

楼主(2016-06-15):
联想B355一体机开机只有电源灯和硬盘灯亮,无显示。首先点开机键,对主板上所有的电感测量,发现12V转1.2V无电压,对照图纸,发现由U6451控制产生1.2V电压,测量U6451各脚工作电压,7脚无工作电压,对地电阻只有12欧,R6463烧断了,(看图中红圈和蓝圈)这种情况只有是U6451或C6457短路。先断开C6457,7脚电阻恢复正常,换上烧断了的R6463,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A:
现在主板没啥修头了

网友:
这个垃圾就是喜欢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没啥修头了

你到处发一样的话?
想混分?
能不能换句台词~~~

网友:
请问一体机的原理是什么怎么维护

网友:
哈哈,电容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