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板号K43SD 4.1的,氧化断线导致缺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15):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主板板号 图3

机型     图4 图5

故障:按开关电流只上到0.027A,图6

怀疑有电压没出来,迅速拆机,测量各大供电,果然,+VTT_CPU_VO没有产生 图7

此路供电是由芯片RT8202A管理,查芯片RT8202A 15脚无开启信号 图8

按照点位图分析得出----此开启由EC IT8572E 97脚经过R3061 0Ω 电阻,再经过PSL8101连接点,再经过PR8218和PR8200两个0Ω电阻给到芯片RT8202A的15脚,看手绘图  图9

查EC 97脚处发现附近有氧化情况  图10

将的小元件全部清理掉,焊盘全部重新处理一遍,让其恢复闪亮光泽  图11

再找相应的元器件补回去  图12

感觉应该可以了,上电电流不正常,看来电压还没完全出来  图13

仔细测量氧化处,发现R3601到 EC 97脚断线,EC 97脚与旁边472排阻 第8脚也是相连,直接飞线去排阻第8脚  图14 图15

再次上电,完美亮机 图16 图17

总结,拆机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目测一遍主板有无外观问题,以达到快速维修的目的。

                            ----------- 蓝冰心原创

网友A:
有时眼力  也是一种实力  楼主技术也是杠杠的

网友B:
华硕的机器难修啊

网友:
眼神真犀利,牛B

网友C:
大师兄又一杰作,看的简单易懂

网友D:
点位也有点位图的好处,省的找零件和跑线路了

网友E:
确实要先观察一下裸板

网友:
技术挺好楼主。。

网友F:
楼主好技术,我看了好久才看懂

网友G:
撸主厉害,华硕的不仅要灰看电路图,还要会看点位图

网友H:
除了技术,细心也很重要.楼主的技术和细心都是一流的.现在修板前我一般都会全板先看下.

网友I:
点位比电路图好啊,楼主思路清晰,看的出是个老鸟啊

网友:
好厉害啊  学习了  歇息  谢谢

网友J:
心细就是能修好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眼力  也是一种实力  楼主技术也是杠杠的

是啊,目测法可以修好不少板子的,特别是别人修过的机器,被动过手脚没有就特别考眼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机器难修啊

机器难证明接触的少,有些人专修华硕,有些人专修苹果,主要就是接触的多,研究的多了自然就好修了

网友:
氧化的很明显,最重要是处理氧化的时候要细心,能把氧化的地方处理得多干净就处理的多干净,避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兄又一杰作,看的简单易懂

易懂最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怕写的不顺太乱大家啥都看不下去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点位也有点位图的好处,省的找零件和跑线路了

以前用华硕点位根本不好用,现在用多了也顺手了,觉得也挺好的,反正有图纸或者有点位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要先观察一下裸板

是啊,就是被经验误导了,没拆机就知道缺电压,先去查电压,把最基本的观测法都跳过了,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技术,我看了好久才看懂

好吧,我已经写的比较简单的了,里面也没掺杂其他废话,都是直接进入主题的写法,多看看,看能否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撸主厉害,华硕的不仅要灰看电路图,还要会看点位图

华硕很少有图纸,所以看懂点位是必须的,不然很难修好华硕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了技术,细心也很重要.楼主的技术和细心都是一流的.现在修板前我一般都会全板先看下.

恩,我也是心急了些,知道缺电压就直接去戳,缺的电压知道是哪个了,可故障原点缺绕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点位比电路图好啊,楼主思路清晰,看的出是个老鸟啊

点位有点位的好,图纸有图纸的好,有图纸更容易分析电路,点位就要自己多画一画,多思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心细就是能修好机器啊

心细未必能修好机,但是能提高修复率

网友L:
眼神犀利 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错的经验铁

网友:
你最近都是在飞线啊

网友M:
细心很重要啊,今天我修苹果,把我搞死了,屏线烧屏接口,屏接口烧屏线!坏了我俩屏线

网友N:
点位图看蒙了,喜欢看PDF修机

网友O:
+VTT_CPU_VO是什么电压?

网友:
技术不错啊,故障分析很到位,很仔细修好了

网友:
版主技术好,人也好,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眼神犀利 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氧化靠眼力,断线还是要靠测量哦

网友:
有吗?没多少  哈哈,飞线还是占少数的,没有那么多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细心很重要啊,今天我修苹果,把我搞死了,屏线烧屏接口,屏接口烧屏线!坏了我俩屏线

没烧屏你就要谢天谢地了,把屏烧了你就不用修了,更换太贵,客户不会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点位图看蒙了,喜欢看PDF修机

没办法,华硕只有点位图,不看它,机都不用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O:
+VTT_CPU_VO是什么电压?

VTT总线供电,在CPU供电之前先出来的

网友P:
华硕这种版型的机器,触摸板的缝隙容易进液的

网友:
可不好修啊

网友:
不过这机器有点微

网友:
佩服楼主 ,讲的太详细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Q:
ASUS,就是没有电路图,点位怎么看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R:
维修有时候就是 思路跟运气的结合! 这有点位图还是好修电的~

网友:
有时眼力  也是一种实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S:
你那是直接客户啊 我这里是同行

我这里做的基本也是同行,也是有很多不做的,进水太严重的太花时间,我这边维修时间不多,没办法慢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T:
ASUS的机器修起来真累楼主牛B

修多了就不累,今天就秒杀了一台华硕不触发的,修多了,感觉华硕很多都是送钱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蓝总最近很高产啊,马来西亚华硕机器很多吗?

最近我又开始修起机器来了,所以有例子写,呵呵,这边最多的是宏基,其次华硕,惠普,联想

网友:
引用 网友V:
首先拿到板子,目测很重要!!

恩,是啊,有时候就容易跳过这个步骤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眼力  也是一种实力  楼主技术也是杠杠的

眼力本来就是一种实力,特别是面对二修机的时候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W:
我上次也修到这款机 也是没有待机   最后查出BIOS第八脚供电不稳

我基本上都没有去查BIOS的习惯,不过看了一些帖子,都是BIOS外围引起的故障,现在我已经开始会注意这一块了

网友:
恩路太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草纸不错,^^

老实交代,你是看帖子来了,还是看我草稿的美女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Y:
版主修的细心,这个不仔细看男的看的出来

拍照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可是眼睛看起来明显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这个话说的很对

经验都是累积的,修多了自然就不怕遇到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硕这种版型的机器,触摸板的缝隙容易进液的

恩,它的触摸板左右键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进液

网友:
引用 网友Q:
ASUS,就是没有电路图,点位怎么看是连在一起的

是啊,华硕没电路图,确实没有那么好分析,点位要看连一起就用鼠标右键点击之后在下拉菜单里面选择相连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维修有时候就是 思路跟运气的结合! 这有点位图还是好修电的~

是啊,有些连图纸点位图都没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万用表该往哪戳

网友S:
引用 网友K:
我这里做的基本也是同行,也是有很多不做的,进水太严重的太花时间,我这边维修时间不多,没办法慢慢磨

我发现做维修的 基本都是做同行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S:
我发现做维修的 基本都是做同行啊

有技术才能做同行,没有技术就只能被同行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技术才能做同行,没有技术就只能被同行做

都是为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拍照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可是眼睛看起来明显很多

恩恩也是,修多了经验就多了

网友AA:
点位图修起来爽

网友AB:
这机子毛病多也容易服饰

网友AC:
这款缺电压不会引起掉电么?华硕的FORCE_OFF这个信号一般都有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VTT总线供电,在CPU供电之前先出来的

能上个主板的 VTT实图吗 ?

网友:
看着舒服··

网友:
版主果然有洞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点位图修起来爽

有图有点位才叫爽,华硕只有点位,不过总比没有的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机子毛病多也容易服饰

修多了这个机器自然就不怕了,昨天就秒杀了一个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款缺电压不会引起掉电么?华硕的FORCE_OFF这个信号一般都有的!

不懂哦,反正这片是没有掉,有这个信号不代表100%就要掉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上个主板的 VTT实图吗 ?

箭头指的那个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我基本上都没有去查BIOS的习惯,不过看了一些帖子,都是BIOS外围引起的故障,现在我已经开始会注意这一块 ...

我原先是按照通病修的 都说排阻容易坏 修了好长时间没有修出来 最后还是发现问题了 维修就是要细心观察  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网友:
好,值得学习分享,思路很清晰

网友AD:
能不能发个QQ给我,以后有问题向师兄学习

网友AE:
引用 网友K:
多谢支持  哈哈,有大家的支持我才有动力

场效应管在电路中,G   D   S    接地
是不是

网友AF:
楼主还是像以前一样出好帖,给楼主加分,呵呵!不知为什么么加分的时候只能选择1分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以前用华硕点位根本不好用,现在用多了也顺手了,觉得也挺好的,反正有图纸或者有点位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 ...

其实华硕的点位图很好用的蓝总我觉得比那个鸿汉什么的好用。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好,现在看到华硕的机器没有那么怕了,多用心看下点位,其实觉得华硕点位也挺好用的

其实华硕的机器挺好修的,我现在很喜欢修华硕比三星简单。

网友AG:
引用 网友P:
华硕这种版型的机器,触摸板的缝隙容易进液的

这个机器触摸板那里容易进水,我前几天也修了个,以前修了很多这个容易BIOS到IO断线

网友AH:
总结的非常好,还有时间多发一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原先是按照通病修的 都说排阻容易坏 修了好长时间没有修出来 最后还是发现问题了 维修就是要细心观察   ...

是啊,说到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那只有大神级别的人能做到  哈哈,我还有一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能不能发个QQ给我,以后有问题向师兄学习

有问题发帖子出来就好了,论坛人多,给你提供建议的也多,还可以赚点分数下载东西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AE:
场效应管在电路中,G   D   S    接地
是不是

都接地的话那不就等于这个元器件是不存在不起作用的吗?一般G是控制,DS接信号或者供电,当然也有D或者S一级接地的,但是不会两边同时接地,管子导通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还是像以前一样出好帖,给楼主加分,呵呵!不知为什么么加分的时候只能选择1分

用户组问题吧,现在普通的最多加2分,1分无所谓,主要是你的心意,你的支持我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其实华硕的点位图很好用的蓝总我觉得比那个鸿汉什么的好用。

鸿汉是哪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AG:
其实华硕的机器挺好修的,我现在很喜欢修华硕比三星简单。

那是因为你修多了  哈哈,好像我这种接触不多的就怕,不过现在接触慢慢变多了,也觉得好修了,前天就秒杀了一个不触发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G:
这个机器触摸板那里容易进水,我前几天也修了个,以前修了很多这个容易BIOS到IO断线

哦,BIOS断线的我都会修不出来,没有去测量BIOS引脚阻值的习惯  哈哈,不过现在开始会去测量了,看到不少帖子说BIOS引脚上啦电阻或者什么电阻,或者断线什么的,现在就会开始注意这个了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总结的非常好,还有时间多发一些呀

遇到有好例子才发,不然发出来的帖子都不怎么好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那是因为你修多了  哈哈,好像我这种接触不多的就怕,不过现在接触慢慢变多了,也觉得好修了,前天就秒杀 ...

华硕的机器很好弄得,个人认为哈哈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哦,BIOS断线的我都会修不出来,没有去测量BIOS引脚阻值的习惯  哈哈,不过现在开始会去测量了,看到不少 ...

这个容易出断线这个问题,因为触摸板按键那里是通病的地方

网友AE:
引用 网友K:
都接地的话那不就等于这个元器件是不存在不起作用的吗?一般G是控制,DS接信号或者供电,当然也有D或者S ...

场效应管就GDS没有接地是不是

网友AI:
华硕的图纸少,点位少,我基本就办法了。现在越来越不好修了,这样的能修好 ,楼主技术也是挺厉害的

网友:
工资多少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修的够仔细的

网友AJ:
进水的机器,两个极端。。。要么好修。要么难修

网友:
楼主不但心细,且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AK:
ASUS的没点位,没图,只能靠经验

网友:
强悍的观察力,加果断的判断力,成就大师风范!

网友:
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AL:
小伙子,不错啊 挺好的 我最近都在秒杀,没.

网友:
精华好贴 学习学习 好文章

网友AM:
华硕最恶心,感觉修好一台都是运气

网友AN:
一般我多会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

网友AO:
楼主怎么不把图纸资料给挂出来,方便大家维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AG:
华硕的机器很好弄得,个人认为哈哈

以后遇到难搞的问题一定找你,可别不帮我出主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个容易出断线这个问题,因为触摸板按键那里是通病的地方

是吗?原来这个还是通病啊,那是不是断线了故障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场效应管就GDS没有接地是不是

你要看它在电路上的运用,有些S级会接地,导通来拉低D级

网友K:
引用 网友AI:
华硕的图纸少,点位少,我基本就办法了。现在越来越不好修了,这样的能修好 ,楼主技术也是挺厉害的

这个故障也不会太难,起码有个氧化进水的维修方向,故障集中在一个地方,细心点就能修好

网友:
这咋跟工资扯上了呢?请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进水的机器,两个极端。。。要么好修。要么难修

所有的机器也就这两个结果,要么修好,要么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K:
ASUS的没点位,没图,只能靠经验

现在华硕点位流出来的挺多的,论坛上可以下到很多

网友:
谢谢加分,谢谢支持,希望这个经验帖子可以给你带来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小伙子,不错啊 挺好的 我最近都在秒杀,没.

高手啊,什么时候写一写经验帖子让我膜拜下?秒杀一般都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华硕最恶心,感觉修好一台都是运气

接触多了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一般我多会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

对的,维修第一步就是目测,先目测全板,有时候目测就能修好很多板子,现在那种插电大电流的我就喜欢目测一下,已经试过3台直接用目测找到问题,都不需要烧鸡,直接秒杀

网友K:
引用 网友AO:
楼主怎么不把图纸资料给挂出来,方便大家维修。

论坛上有的吧,你没有搜下看看嘛?华硕点位要是需要,可以在饼哥一个华硕征求帖子里面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论坛上有的吧,你没有搜下看看嘛?华硕点位要是需要,可以在饼哥一个华硕征求帖子里面留言

受教了,谢谢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以后遇到难搞的问题一定找你,可别不帮我出主意啊

我也只是弄简单的蓝总莫取笑。。

网友AP:
进水的机器,没这个耐心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也只是弄简单的蓝总莫取笑。。

你的简单对别人来说或许就是搞不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进水的机器,没这个耐心真搞不定

这个一点点进水氧化的还好,全板腐蚀氧化那种直接报换板

网友AQ:
华硕主板都是看点位图来维修  所以华硕的主板修起来的难度很大

网友:
修机器细心观察总是对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K:
这个故障也不会太难,起码有个氧化进水的维修方向,故障集中在一个地方,细心点就能修好

上次修个华硕的不过隔离,没图纸,(多半充电芯片坏了)也没芯片直接。改隔离电路了简单了事,让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挺厉害的。 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
看老师的贴子,受益非浅

网友AR:
厉害,华硕有点位图还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有点位图爽歪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华硕主板都是看点位图来维修  所以华硕的主板修起来的难度很大

修多了,习惯了,难度就不大了,主要是对它陌生所以才觉得难度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AI:
上次修个华硕的不过隔离,没图纸,(多半充电芯片坏了)也没芯片直接。改隔离电路了简单了事,让电池不能 ...

不过保护隔离的我修过一个,是充放电芯片供电引脚无供电引起的,记得那边有个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坏掉了导致的,直接改隔离电路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厉害,华硕有点位图还是可以修出来的。

敢这么说的技术一般都不错  哈哈

网友AI:
引用 网友K:
不过保护隔离的我修过一个,是充放电芯片供电引脚无供电引起的,记得那边有个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坏掉了导致 ...

N管,换成P管,G脚直接接地,acik拉高。反正跟客户说电池不能用,保修内没回来

网友:
从你的身上学会了维修要认真蛛丝马迹!

网友:
华硕还有排阻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I:
N管,换成P管,G脚直接接地,acik拉高。反正跟客户说电池不能用,保修内没回来

我这边都不能这么做,除非是直接客户,直接客户很少,基本都是中介或者保险的机器

网友AS:
这个机器就喜欢那个位置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这个机器就喜欢那个位置进水

恩,那个地方很容易进水,缝隙太大,壳上的按键也容易断

网友AT:
真还挺给力的,碰到一台戴尔一体机,有图纸,没点位,知道没开启,但是板子没表示,找不到原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AT:
真还挺给力的,碰到一台戴尔一体机,有图纸,没点位,知道没开启,但是板子没表示,找不到原件。

前几天我遇到一台最新平台的宏基的,也是有图纸没点位,都不知道哪个跟哪个,没时间研究直接就退了

网友AT:
引用 网友K:
前几天我遇到一台最新平台的宏基的,也是有图纸没点位,都不知道哪个跟哪个,没时间研究直接就退了

是啊,就怕这样的,板子没表示,点位也没有, 跑线也跑不到, 只有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是啊,就怕这样的,板子没表示,点位也没有, 跑线也跑不到, 只有退了

恩,遇到这样的要花很多时间,除非客户不急可以放着慢慢搞,不然就只能退

网友AS:
引用 网友K:
前几天我遇到一台最新平台的宏基的,也是有图纸没点位,都不知道哪个跟哪个,没时间研究直接就退了

现在的新机器好多都没有图纸。我都放弃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S:
现在的新机器好多都没有图纸。我都放弃了

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就只能靠经验修了,就是看平时自己的积累了

网友:
先赚点下载分

新人求罩 -1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要被群扣分,那就得不偿失了,写点跟内容有关的就那么难?

网友AS:
引用 网友K:
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就只能靠经验修了,就是看平时自己的积累了

也只能这样了。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AS:
也只能这样了。没有更好的办法

恩,是啊,耐心也是很重要的哈,要慢慢查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是啊,楼主细心啊。进液体的机器啊。华硕大部分多在那个位置。

网友AS:
引用 网友K:
恩,是啊,耐心也是很重要的哈,要慢慢查

手里有个华硕板,版号X450LD 2.0 就显卡电压没有出来,开机0.33.没有图纸没有点位不知道怎么修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芯片型号UP1660Q.//你有芯片定义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S:
手里有个华硕板,版号X450LD 2.0 就显卡电压没有出来,开机0.33.没有图纸没有点位不知道怎么修了,芯片换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63-1-1.html有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那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63-1-1.html有点位图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十分啊,下不起了

网友:
这是这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了,我最怕华硕的机器了,难搞!!!!!!!!!

网友AU:
请问下有没有K42JZ的贴纸K42JR  4.1    4显存的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请问下有没有K42JZ的贴纸K42JR  4.1    4显存的的BIOS

我没有,你在论坛上搜搜看吧,这个K42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
不错不错 下次OK的了 希望我遇到同意的问题

网友:
ey可以的 兄弟

网友:
学习了,看懂了

网友:
进水导致电阻坏了,不开机,直接点位图伺候

网友:
厉害啊,我点位图不会看,能否教下

网友:
检测出问题才能确定故障点,这个跟阅历有很大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能造就的

网友:
修机器要细心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怎么判断缺电压掉电。还是无PG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