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硬盘和映泰H81小板不兼容吗?

楼主(2016-06-15):
昨天带回一老客户的机器,工作环境比较脏主板有腐蚀,与客户说好换板换CPU.问题来了,好好的硬盘换上映泰的H81MLC死活不认盘,卡在LOGO画面,换过两三片这个型号的板都这样.硬盘换到别的主板上都能认到.换一片同样是映泰的H81全接口的主板上也能正常工作.换个500G硬盘在这个主板上也能认.发个贴看看是不是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同行.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清理一下数据线接口和电源代换一下,SATA,没有听说过兼容的问题。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客户的硬盘突然认不到或者有时候认出来的是乱码,但把“故障”硬盘装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却一切正常,还没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客户的硬盘突然认不到或者有时候认出来的是乱码,但把“故障”硬盘装在另外一台电脑 ...

清理一下数据线接口和电源代换一下

网友B:
电源换过新的,数据线也换过,换了一片也是新的主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过新的,数据线也换过,换了一片也是新的主板就好了,

哦哦 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没坏的,换别的硬盘又可以的,换了同型 号的新主板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升级一下BIOS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升级一下BIOS 看看!!

全新的主板,以为板有问题又拿了一片新的也这样,换同牌子不全接口的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主板,以为板有问题又拿了一片新的也这样,换同牌子不全接口的板就可以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