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都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6-06-15):
可否推荐两个

网友:
打开软件依文件格式不同而不同

网友:
格式要对应就可以,

网友A:
不同的点图不同的打开软件 你的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点图不同的打开软件 你的是什么格式的

brd格式的

网友:
那要看“点位图”是用什么制作的。

网友:
点位图比较麻烦。
不像图纸都是PDF的。
不同格式用不同软件,一般流行的有3,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