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20r3

楼主(2016-06-15):
联想c320r3 bios 开机有时候断电 清bios电池有时候能亮 刷南桥旁边bios u2 搞定

百分之百好

网友:
我的开机不显示!也能正常关机,刷BIOS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不就在内存边上吗?

网友:
内存下 南桥旁边 U2

网友:
下一个  不知道能亮不  谢谢分享

网友:
能亮机的说声。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坏的 也有啊 我一直以为这个机器就会坏   南桥呢

网友(2016-07-27):
联想1962报错,是刷南桥还是刷EC BIOS??

网友:
电流1.3  是不是BIOS 有时可以显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开机3分钟,反复掉电重启。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2016-09-14):
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我下一个试试

网友:
听说这个是通病

网友:
刷机可以正常开机 感谢楼主

网友(2016-10-20):
遇到一个机器是开机键盘有反应 机器背光没有 不知道刷BIOS 能不能好

网友:
我的也是取电池 第一下能亮, 自动开机  到1.3A 左右。我试试看,好用告诉大家

网友:
我试过了好用 感谢楼主

网友:
刷了不亮~~

网友(2016-12-19):
本来还能亮机刷了就不亮了   坏的

网友:
也是这样,刷个试试

网友(2017-03-06):
我的开机硬盘灯闪烁 ,就是不显现,下个试试。

网友:
这个BIOS下下来不对,只有1.12M,型号跟板子上的都不对,是不是发错了,我把原来BIOS备份出来就有8M

网友:
不过我的是集成显卡板这机器有预留独显位置

网友(2018-04-09):
我的是键盘灯能亮。无背光。下来试下

网友(2023-07-29):
刷一个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