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这款电脑换显卡能解决显卡门不 能不能顶个半年?

楼主(2016-06-15):
A1286 这款电脑换显卡能解决显卡门不 能不能顶个半年?
显卡

网友:
没有修道过苹果显卡问题的

网友:
换新芯片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换不了显卡,换了也坏,很多假显卡卖

网友:
这个都要看运气的,当然做工也很重要,弄得好运气好用到你换电脑都有可能不会坏

网友:
我现在手里一台 换显卡解决不了吗

网友:
可以解决问题,我换 过很多这种显卡820-3115-B的板号吗?

网友:
看你运气了

网友:
如果是真真全新的,散热处理好,定一年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焊工好也不一定,设计上有问题,不过换新的半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就怕买到坏的。 一般做好 散热搞好 应该1年左右好用的吧

网友:
我的换了 显卡 进系统 温度非常高。

网友:
这个情况要看客户怎么用啦 如果是普通这样看点电影办公啊 就可以抗蛮久 如果是打游戏就难讲啦

网友:
换显卡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i7的光换显卡是没用的!!修过好多台!!

网友(2016-07-26):
我这有一台 显卡已经修了好几遍了 不知道换显卡能解决散热吗

网友:
我感觉没有什么新的芯片 都是翻新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