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各位大侠 谁修过iMac K74 这个型号的板子

楼主(2016-06-15):
各位大侠 谁修过iMac K74 这个型号的板子 问题内屏不显 测试无PP3V3_DP 但是查看
原理图
和点位 发现R9010 这个电阻默认没有 不知道有谁搞过 正常工作需要这个供电吗?
内屏不显

网友A:
哪里搞的图纸分享一下
bergshang
迅维上一搜就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搞的图纸分享一下
迅维上一搜就有

网友:
搜索一下就有

网友:
没有R9010这个电阻,并不能说明这个电压也没有吧,这个3.3V电压肯定是要有的。

网友:
先追查PP3V3_DP的信号来源,找原因哦。

网友:
你可以查下PP3V3_DP是从哪来的?这个3.3V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