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E吹一下桥附近就亮机

楼主(2016-06-15):
一台华硕P8B75-M LE主板,点不亮的时候反复重启PCI-E无时钟无复位,供电都有。用风枪加热桥附近就可以亮机几分钟,然后恢复原故障。
总之吹一下好一下,南桥边上822换过还是一样。 有没有哪位大神修到过呀?

网友A:
换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

网友B:
RTC电路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

换了晶振 还是一样 谐振电容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坏的可能最大

不知道是吹到哪个地方不稳定哦

网友:
822是个通病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看看 不行的话  压下桥看看

网友D:
风枪用小风嘴小面积加热,慢慢应当能找到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晶振 还是一样 谐振电容还没换

换掉看看,再不行就加焊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用小风嘴小面积加热,慢慢应当能找到

这个方法赞同,可能要注意别把温度开高了就对。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单桥 应该就是桥问题 或者附近小电容漏洞

网友:
这板有没有822通病啊  修过的同行说声呗  手头来张说不亮  可我点得亮  真心不敢还给人家啊

网友:
我有一张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