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A/USB3档代码

楼主(2016-06-15):
部分用户反馈异常,版主留

华硕A58M-A/USB3档代码62,有时候又不确定,不插内存报警,直接刷bios,搞定

网友:
下次补上图片 才能增加信任度

网友:
华硕的BIOS坏的还是比较少的。。。今天修了一个当代码的   拆了声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A:
卡代码都是第一时间刷BOSS拆三大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代码都是第一时间刷BOSS拆三大外设

我是小白,请问拆外设是把外设接口拆了,还是拆与外设接口相连的芯片?

网友:
嗯嗯  知道了

网友:
我这张跑马正常,要报警1长3短。。。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