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1 显示正在充电但是不进电

楼主(2016-06-15):
谁知道充放电芯片是哪个呀。

网友:
先换电池,然后在查电路

网友:
电池有没有代换下

网友:
可能电池不储电了 换过试下没有你就直接干主板啊?

网友:
能显示充电,但是充不进电,建议先换原装电池试试看,我就吃过这样的亏,换了两个OEM的电池都不行,最后换了个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电池坏了

网友:
我也是淘了两块非原装电池不行,再找块原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