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升压电路损坏,能不能外接升压板

楼主(2016-06-15):
笔记本液晶屏的背光升压电路坏了,捣鼓了半天没修好。现在想外接30v的背光电路,奈何找遍淘宝也没找的符合要求的升压板。是我关键词打错吗?有改过外接升压电路的亲们请支个招吧。下面是外接升压板要求的参数:尺寸要小些,打算安装在笔记本没有安装内存的内存槽那。输入电压19v,输出电压30v,当然还要带EN和adj控制脚了。

结贴:通过不懈的寻找,终于让我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升压板(本想到迅维网买,结果只有12V输入的)。下面就放上地址(我不是打广告的啊),价格19.9感觉有些小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3880050224.50.5vOvnQ&id=16837699692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亲,别水好吗。

网友A:
要这么麻烦,价格可以就找块破屏把背光换过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麻烦,价格可以就找块破屏把背光换过去就OK了,

这块屏幕的背光升压电路,逻辑电路都是做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麻烦,价格可以就找块破屏把背光换过去就OK了,

我也是这意思,但没有旧屏幕可拆,想在淘宝直接买升压部分,但都是lcd液晶屏改led的升压板。

网友:
找坏屏剪板 飞线就可以了 高手都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意思,但没有旧屏幕可拆,想在淘宝直接买升压部分,但都是lcd液晶屏改led的升压板。

那种也得的呢,接好供电开启就得了吧..要不淘个一样的坏屏换

网友C:
现在应该都是LED的了吧 ,找个屏幕坏的 整片或者剪下LED升压部分,该断的断开 该连的连起来,用双面胶贴在坏的液晶后面  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应该都是LED的了吧 ,找个屏幕坏的 整片或者剪下LED升压部分,该断的断开 该连的连起来,用双面胶贴在 ...

没坏屏,本店才开1年多,没多少积累。。。

网友:
直接改LED,一套包邮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买个好的屏先,留着以后有材料再修

网友D:
楼上,呵呵。就怕有材料时屏价格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呵呵。就怕有材料时屏价格很低了,

哈哈,说不定价格更高了。不过是老机,让客户花4,5百换个新屏估计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还是先挣眼前能挣到的钱吧。

网友:
只要能放进去,改一下电路,是可行的,,,但还是修原板好的

网友:
你倒是可以在同行那买几片费屏 直接拆屏的升压部分

网友:
是的,坏屏幕上面直接减掉 改上去 效果一样而且还能调节亮度
1:LED_PWM 2:LED_EN这个是升压开启 3:LED_VCC 4:接地线

网友:
可以找个破的LED屏改呀

网友:
太厚了吧,放得费劲.

网友E:
你这种是LCD的高压条,现在笔记本很少修到LCD的屏了,现在都流行改LED升压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是LCD的高压条,现在笔记本很少修到LCD的屏了,现在都流行改LED升压板了

老大,你有认真看我这帖子吗? 这帖子从头到尾都是说led升压板啊。而且我发的图片也是led升压板啊。

网友:
从坏屏剪升压部分贴在屏后就可以了

网友F:
旧屏上找芯片修下就搞定了,那个大个高压条能放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旧屏上找芯片修下就搞定了,那个大个高压条能放进去吗??

液晶屏边框里是放不下的,准备放在没有装内存的内存槽那,然后把需要的线连接到主板的lvds接口,然后再改液晶屏的升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有认真看我这帖子吗? 这帖子从头到尾都是说led升压板啊。而且我发的图片也是led升压板啊。

哦,好吧,你发的那个高压条是多功能的,可以LED也可以LCD,我只看到了LCD的接口,因为它比较明显  呵呵

网友G:
怎么装得进去啊

网友:
我记得我师父以前就直接换了那个升压芯片,比较方便,不过也可以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装得进去啊

准备装在内存槽那边。

网友F:
你这个确实是LED升压条,从内存槽里飞线过去,一定要包好,小心烧了啊

可以推荐你一个方法,如果你有旧屏但芯片跟你的屏不一样可以点这个灯条,把旧屏上的电路板裁掉直接点灯条,看我图片,升压条只有4*0.8,还有个2*3,厚度1MM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个   一般都是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确实是LED升压条,从内存槽里飞线过去,一定要包好,小心烧了啊

可以推荐你一个方法,如果你有旧 ...

没旧屏,我一定会包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