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不触发

楼主(2016-06-15):
有台,华硕X42J本本,待机正常,不触发,原先故障是,合盖电源充电指示灯就亮,请大家指点,本人怀疑EC故障,现在缺货更换,有没有修过同样故障的,朋友支招

网友:
重点查查EC那边触发条件

网友:
手上没有EC那就先查下EC条件吧,待机电压,EC复位,LID, RSMRST等等条件吧,还有个ACIN什么的信号忘记了,也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