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6vz 觉对能打上显卡驱动的 绝对ok

楼主(2016-06-15):
  b i o s

asus n56vz 2.bin.zip

bios

网友:
下个试试

网友:
请写清楚机型与板号,最好附上亮机照片,笔记本BIOS,请发至BIOS版块,谢谢

网友(2017-11-09):
下了      刷了     不处罚 这bios应该是坏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留着

网友(2018-01-18):
OK,这个可以,刷了下面链接的显卡打感叹号,刷这个就ok了,me自己修改备份的,不然开机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67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