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NEG-212T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15):
   冷场了几天,正好同行送修一台索尼VPCEG-212T 板号:MBX-250的电脑。故障不开机。这个机器基本上都是放电后就好,不出意料,放电后好了。白捡的毛爷爷呀,嘿嘿.....心里那个乐。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了,放在一旁,等下让客户来取。客户到了后,一开机,草,又不行了。真是想骂爹的冲动。看来天下没有白白捡钱的,把客户忽悠走了。拆机检测,,,, 裸板通电,不触发。简单量了一下,不出3V 5V .得了..... 论坛里面溜达一圈.看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机器触发后才有待机电压。围绕这个原理开始工作(有些人的经验真是害死人呀)量了半天,妈的就是不触发。没有办法,从论坛里面下载一个图纸。先从供电查起
主供电正常。3V 5V待机不出  线性3v 5v正常  奇怪了。线性电压都有了待机难道真的开机才出?还有一个就是插上电源的一瞬间是有待机出来的。还有13脚电压正常 18脚电压没有 也是插上电源一瞬间出来。又去量了一下线性3v5v的开启,也就是1脚和6脚,没有电压,我记得好像是1V左右的电压吧。(线性电压出来了,开启就一定要有,不然待机不出,吃一堑长一智)不管那么多,直接更换一个51125的芯片上去。1 6脚有电压了。待机也出了。但是就是不触发。哎,烦死了...... 先不管这个了 去量EC

EC的供电正常,LID正常 EC_RST#复位正常。奇怪了,都正常怎么还是不出呢?刷了一个月饼老师发的BIOS,还是不行。
最后无意中想到我TMD好像把休眠键给拔掉了,赶紧把休眠的两脚短接 开机了......
辛苦了一天总算见到回报了.让我哭一会吧.写的不好,大家见谅。还有论坛里面的帖子有些根本不能相信,这个机器是有待机电压的,通电就有的

网友:
学习了,还好弄好了不然又白搞

网友A:
有些东西只有自己修过才知道

网友B:
休眠接口 短接。。会不会,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接口 短接。。会不会,烧坏

最好是把芯片装上

网友:
mbx-224不触发的也修过是lid问题,直接干掉了那个休眠元件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只有自己修过才知道

是,修过后才知道。有些帖子不能借鉴,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C:
我最近修了几台索尼的都是隔离不过的,休眠信号的遇到的少,华硕老款机子这个引起不触发的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修了几台索尼的都是隔离不过的,休眠信号的遇到的少,华硕老款机子这个引起不触发的多些

隔离不过 我也修过 基本都是管子出问题

网友D:
别人的经验只能借鉴,不可完全相信,就好像我全信了那个HP 1000图纸的邪一样,干坏了两个南桥,有些东西还是要自己多分析一下

网友E:
休眠键拔了LID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休眠键拔了LID还正常?

LID的电压是2.5V

网友:
是,修过后才知道。有些帖子不能借鉴,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别人的经验只能借鉴,不可完全相信,就好像我全信了那个HP 1000图纸的邪一样,干坏了两个南桥,有些东西还 ...

是的,还是要凭借自己维修的经验来搞,谢谢老师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还是要凭借自己维修的经验来搞,谢谢老师的加分。

自己经验是很重要,别人的经验多少也要借鉴一下哦,也不是所有人的经验都是胡说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不会影响吧,你说具体以点吧

网友G:
休眠键是个什么东西吗。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休眠键是个什么东西吗。没搞明白。

休眠芯片 兄弟

网友:
呵呵。还以为这机器还有老的休眠按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