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 REV1.00 报警1长2短,已解决

楼主(2016-06-15):
机型:P8H61-M LX PLUS REV1.00 (REV3.0)
配置:NCT6776F大  DDR3*2
故障:开机报警1长2短
检修:换内存无果
        换CPU无果。
        刷BIOS,换了好几个版本,4601说是肯定行的,但刷了还是报警。
        看来是硬件问题了。
        SPD供电电压正常,数据线有一个电压只有1V左右,
        根据点图,查出是SRN10 472排阻不良,旋焊180度,终于OK

网友A:
长期缺分中,希望朋友们多多送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期缺分中,希望朋友们多多送分,谢谢了

你要多多发帖就有分了

网友:
原来是内存的系统条件不够 一般跑不过都是直接查看条件满不   直接刷那么多BOIS浪费你很多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多多发帖就有分了

呵呵,平时维修太忙,没时间啊。
不过,论坛给我的帮助太大,必须给予回报心里才稍安啊

网友C:
我想知道升级的积分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平时维修太忙,没时间啊。
不过,论坛给我的帮助太大,必须给予回报心里才稍安啊

不发帖 下载资料 积分很快没有了

网友:
过去几年,积分便宜,直接花钱买,也算是给网站小小的回报了。
现在积分涨价了,维修费却降下来,买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升级的积分哪里来的?

哪里升级的积分?只要多多发帖,或者回帖,就能升级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哈哈,加分鼓励,总线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