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换总成就换不好 哎!!!

楼主(2016-06-15):
今天表哥拿他5S让我给他换总成说屏有时候花而且用起来很烫,说换就换吧,第一次拆手机,练练手还是有点激动,小心翼翼的拆装,结果还是悲剧了,装上摄像头排线红屏自动关机有时候苹果界面不动,马上又去拿了一个摄像头,没装之前试好确定可用,装上又悲剧了有背光没显示偶尔又正常,折腾了半天还是不行发现开一下子机身还是发烫严重。他直接让装好拿去送修看看,  。我X摄像头线看了一点都没断也挂了,看来还是手用力太猛了!!!人生第一次搞苹果手机就这么悲催总成都换不好。!!!!

网友:
版主牛逼啊  呵呵

网友:
上次手机免费课不去上,第一节课就讲的5S的拆装

网友:
多拆拆就好了,刚开始都是不好弄

网友:
以前我不注意,,小米note的摄像头被我搞坏俩

网友:
屏排线座附近有IC弄坏了估计

网友:
手机的手工多练就好。

网友:
拆不熟悉的机型的时候得先去网上搜一下教程,免得得不偿失,就拿5s来说指纹那个排线就是个问题,要是不清楚的人贸然去拆很可能就直接把屏幕翘起来就断掉了,还有螺丝的位置,你要知道苹果主板上的螺丝孔里面可是有线路的,螺丝不对就很容易打断线!

网友:
重点要手脚要轻和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