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加电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6-06-15):
Y430俩月前修过显卡返回来,加电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更换显卡没解决,进系统压力2分钟黑屏,不显示的时候电流1.0无跳变,内存排阻有持续波形持续4秒左右,声卡无复位,搞了好几天了,大神们支支招,声卡网卡EC已经排除,,,,

网友:
我这有个e6410 也一样

网友:
这板子屏线接口左上脚容易断线,设计问题,风扇位置跨度较大。实在不稳定还是换板吧,我有一片拆机的

网友:
在不显示的时候测下主板各大电压,特别是转换的1.5V显卡供电测量下稳定不

网友:
掉电的  好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