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75 主板维修一例,很简单的。

楼主(2016-06-15):
技嘉  GA-B75M-D3V   REV:2.0   按开机 一转一灭 不断循环  。

    从诊断卡上看是没有复位  ,接下来按套路  测内存 供电  OK    PLL1.8v OK   VCCSA  ok     VCCIO供电  oK  测CPU 供电  无    那么就从CPU 供电修起,

采用 isl95836 芯片   测 VRM 芯片  第5脚  第7脚 没有SVID波形 ,往后退   想查一下 PCH发出的CPUPWROK,因为没有元件位置号,我也懒得查了,直接去I/O 查 看看是否有 PWROK1  pwrok2   atxpwrok   经过测试,这三个信号在I/O上测都正常,     我在想 是不是发给PCH 中间有断线? 我就跑PCH那边去看看,一看发现
电池座周围有好多灰尘(因为此主板插有独立显卡,都是独显风扇吹出来的灰),加上回潮,感觉元件有点氧化,用洗板水清洗后发现,电阻都掉了,焊盘发黑。拆掉电池座 ,还发现另一个电阻也霉了,一刮就掉。

查看了一下图纸  原来是U9芯片的供电    VCC1_05_ME

补好件后 ME供电也出来了,最后亮机。

      总结 :   H61以后的主板ME模块没有供电 ,那么故障现象就是上电就掉  不断循环

最后要说的,觉得好的就加分,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会员1176298300鑫豆2024-10-5 03:25
 会员14380902元2023-6-28 16:55

网友A:
楼主真细心,一般一修板就是灰太多引起的

网友B:
请问这两个是什么电压啊PLL1.8v  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两个是什么电压啊PLL1.8v  VCCSA

PLL  1.8V 是CPU锁相环供电   VCCSA 是CPU的系统管家供电。

网友C:
问下啊。有个不知道是贴片电阻还是电感的两端有一端焊盘掉出来了,不连接了,怎么搞

网友:
主要是细心,不然会走好多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啊。有个不知道是贴片电阻还是电感的两端有一端焊盘掉出来了,不连接了,怎么搞

焊盘没了就跟着线把漆刮了 在飞线吧。

网友:
看起来很有经验的啊,修板很有套路啊

网友:
按照时序修 值得鼓励

网友D:
pwrok1  是什么PG    pwrok2又是什么 PG  为什么没有CPU供电要查看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ok1  是什么PG    pwrok2又是什么 PG  为什么没有CPU供电要查看这些

建议到迅维系统学习一下吧,不管远程还是实地,你一定有收获。

网友:
楼主真细心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细心,一般一修板就是灰太多引起的

大部分也是受潮的问题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上次看的帖子这个1.05V-ME很容易坏,然后那芯片也没有就从1.05V上面飞线过去

网友E:
无PGOODG信号,也会引起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PGOODG信号,也会引起一样的故障

没错,你说的现象一样。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板,测无PGOODG信号,偶尔能亮一次,大多时候跟你那板现象一样,在亮的时候我测试PGOODG信号也无电压,费解啊

网友F:
没有丝印楼主跑电路的吧

网友:
实践出经验,维修出心得!

网友:
理论加细心

网友:
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观察能力很强

网友:
ME也会引起掉电啊  之前一直没查过这个电压 很少遇到

网友G:
怎么显示器在下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显示器在下面呀

维修台桌面太小,放不下显示器,只好丢桌子底下了。

网友:
不细心的人修的话肯定会先刷BISO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不知如何去修,所有供电都有,BIOS涮过,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丝印楼主跑电路的吧

多跑就懂了。

网友:
有图纸能上传一份吗?先谢谢了。

网友:
仔细观察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这种问题容易修

网友:
这个供电,没注意了,收藏了。

网友:
主板修个很少,楼主的技术很好。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H61以后的主板ME模块没有供电 ,那么故障现象就是上电就掉 不断循环。只有H61以后的版型才有这种现象?

网友:
焊盘没了 跟着线把漆刮刮

网友:
多灰的板子,修之前扫扫灰,有益无害

网友:
环镜的功劳,给力

网友:
进步好快速呀!

网友:
VCC1_05ME 下次记住了!谢谢楼主

网友:
LZ维修思路一步到位啊、。。。讲得也很浅显易懂

网友:
正好有块H61就是上电一会掉电反复循环,停楼主这么一说感觉就是ME出故障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型号是M-ONE H61S没图纸

网友:
楼主能说说技嘉H61有CPU供电,有复位,不显示,掉电后自动重启怎么修吗

网友:
按时序修,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电压也会引起无限循环?

网友:
楼主这个是ME供电出问题了,6系列ME供电出问题也挺多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楼主哪里找的图纸啊!

网友:
写得真好。怎么加分啊?

网友:
现在的主板突然感觉不会修了。

网友:
本人修主板也是先目测,仔细点会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学习了 要努力了

网友:
又是高手,每次看帖都有收获。感谢迅维

网友:
腐蚀了 是不是不能上锡了 怎么焊上去 补焊盘吗?

网友:
主板现在修的少了,感觉都不怎么会了。

网友:
华硕H61 也有这个故障 不断重启

网友:
新主板的时序挺熟悉

网友:
me就是桥的模块供电了。可以理解成桥的供电了把

网友:
现在还修修不大到这种主板,还没有坏的

网友:
这故障常遇!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me模块 能废掉吗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循环掉电的板子太费劲

网友:
CPU要想有供电,其他供电先要正常。按时序修,很快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
吧图纸贡献贡献。楼主

网友:
不错,师兄图纸弄出来大家下载!

网友:
楼主吧图纸发上来才是真理

网友:
腐蚀的真的不怎么好修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修不起了

网友:
掉件后 ,该如何补呢?不知道原来的参数

网友(2016-07-16):
虽然看不是很懂,学习了

网友:
台式机板子来钱慢

网友:
好些板这样现象,很少搞台式板,回头看一下

网友:
按照时序修 。就是快

网友:
天热不想维修,来论坛做做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很有用,之前碰到过两块类似问题的主板,BIOS也刷,桥也加焊,拆网卡声卡,各种搞也没搞好。虽然不会每个都是氧化 ,但是贵在思路太好了!大赞!加分!谢谢楼主!

网友:
修主板就得细心啊,楼主高手

网友:
版主发个图纸呀 、

网友:
远程学员修的都那么牛,看来下的功夫很多啊,学习了

网友:
VCCSA 这个 是什么供电? 在哪里测?

网友:
就是灰尘太多了,导致电子受潮腐蚀了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懂ME 是什么 。求解答

网友:
楼主把图纸 也分享出来吧

网友:
接到板有问题首先就是弄干净再试也便于测试。分析的不错

网友:
没办法,一看就是得加分的贴子

网友:
楼主把 ga-b75m-d3v rev2.0的图纸放上来看看。

网友:
这 这都呗你发现了 真细心

网友:
楼主维修的不错。技嘉的板子小MOS管子特别容易坏,就跟华硕的822差不多。上电掉电,反复重启 通病。

网友(2016-08-26):
技嘉的板掉电好多问题的哦 不过楼主这一发现也算是新大陆

网友:
收到板子 先看看有没有腐蚀掉原件

网友:
这钱好赚啊

网友:
请教个问题 LZ ME是什么电压呢? 主板修的不是很多 告诉下谢谢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技术真是刚刚的

网友:
学习学习,如果定期清洗主板就不会这么容易坏了

网友:
学习了,直前踫到个一样问题在的,刷BIOS好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