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C打不上驱动或者不认独显求助

楼主(2016-06-15):
X450VC MAXIN BOARD REV.2.0,不认独显,开始打不上驱动,后来彻底认不到独显了,刷过BIOS,换过显卡,还有其它可能或者通病吗,大家救急,找个解决方法

网友A:
1分下载分也太少了吧 呵呵。。。显卡都换了 何不用手感受一下显卡的温度。测一下显卡上面电容的电压 说不定少一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分下载分也太少了吧 呵呵。。。显卡都换了 何不用手感受一下显卡的温度。测一下显卡上面电容的电压 说不定 ...

解决问题,给增加下载分,还可以评分的吗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通病,这个已经没什么通病可以找了。
1.先排除系统问题
2.排除BIOS问题
3.排除更换显卡造成的问题,原本还能认,做了显卡反而不认了?那么还是要去排除是否是焊接不好导致
4.仔细测量下显卡供电还有时钟,前天我修的一华硕也是你这样类似的问题,本来认显卡打不上驱动,后面重新做了显卡后直接不认显卡了,查了下显卡供电没了,最后发现南桥一个信号没发出来,不过我强制了那个信号开启电压出来了还是认不到显卡,后来又重做了一次就好了,电压也正常了,不过还是打不上驱动,我换了个测试硬盘驱动就打上了,总结最后的问题是:驱动打不上是系统造成,显卡不认是没做好先看,不过我这个显卡也是需要做一下,因为跑3D屏幕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