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主板 键盘鼠标用不了

楼主(2016-06-15):
映泰G41-M7主板  键盘鼠标用不了   键盘接口相连的元件都换了  还是不能用  有一个脚的电压只有3V   相连的元件都换过  还是3V  不知道是那里拉低了

网友:
找个其他g41的板子 打阻值

网友:
一共就两个信号线,阻值一样吗,,,

网友:
排阻都换了?还是不行??换IO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PS2的?边上的电阻电容测过吗?不行就换IO吧

网友:
接口的电容 防静电二极管,排阻  。IO 没了

网友:
看看这个USB连那个芯片的 那个芯片en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