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24-3455

楼主(2016-06-15):
DELL INSPIRON 24-3455,一体机开机无显,所有的电压都有,风扇再转,喇叭不报警
DELL

网友:
测下平台复位

网友:
按照时序来啊,转换电压可以也测试下,然后时钟 复位

网友:
时序跟着走一边

网友:
条件OK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诊断卡跑码吗

网友:
我这台是D4ELL 24-3455 版号是14050-1 故障是报警4声 。CPU 与桥一体的。是什么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