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焊盘掉了怎么修

楼主(2016-06-15):
请教大神,IO焊盘掉了一个除了飞线还有其他办法修复吗?谢谢

网友A:
焊盘掉了,只能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盘掉了,只能飞线,,,

感觉飞线好难,拿几块废板子练,怎么动不动就把焊盘整掉一两个,是*脏话*作上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飞线好难,拿几块废板子练,怎么动不动就把焊盘整掉一两个,是*脏话*作上有问题吗

温度不够你就取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够你就取芯片了

一般取IO温度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取IO温度多少合适

你也不用看多少温度,你能推到它了,就说明它都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用看多少温度,你能推到它了,就说明它都溶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焊盘掉了,也只能飞线了

网友:
慢慢来不要急。。急了很容易搞坏。

网友:
焊盘掉了 飞线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网友:
多掉几个以后就不会掉了,没事不要用烙铁扣来扣去断线,拆的时候用风枪一吹就下来,掉点了用细铜线补上吧,最好刷上绿油,干了以后就不怕再加热会脱焊了

网友:
焊盘掉了只有飞线呀

网友:
对.只能飞线了

网友(2016-08-03):
IO掉线没事拿坏板子多练练。孰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