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触发请教

楼主(2016-06-15):
新手学习中,GA-M61PME-S2的板子,下午拆焊了一下IO,IO焊的感觉没有问题焊完后还整个引脚都过了一遍锡,脱锡也都干净,但IO焊完后板子不触发了,主板一插上电源电源风扇就转了三五秒之后又停转了,排针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拆焊IO之前板子是能触发的。
请教怎么检查排除,是IO有问题么?谢谢

网友A:
之前是好的 重新焊接io后上电循环掉电 你可以测试下缺少什么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好的 重新焊接io后上电循环掉电 你可以测试下缺少什么电压

好的,回头量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回头量下,谢谢

嗯,不用客气

网友C:
你的IO是不是GB专用的I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IO是不是GB专用的IO

是的,IO型号是IT8716F-S FXS 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IO型号是IT8716F-S FXS GB

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查ps_on绿线

网友D:
估计是拉低了吧,看下有没有连锡

网友E:
IO引脚有空焊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拉低了吧,看下有没有连锡

还真是有一点连锡,不仔细看没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引脚有空焊的可能

整个引脚拖了一遍锡,应该没有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有一点连锡,不仔细看没看清楚

之前正常肯定就是连锡才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有一点连锡,不仔细看没看清楚

就是就是,下午重新焊了一遍,好了

网友:
这个引脚太多了要用放大镜才好发现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好像是的 这些都要检查

网友:
学习下, 赚点下载分

网友:
重新焊1遍试试

网友F:
不会是用了不是技嘉专用的IO吧

网友G:
学修主板的话视力好是一大优势   不然还得用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修主板的话视力好是一大优势   不然还得用放大镜

还真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用了不是技嘉专用的IO吧

就是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虽然不懂 但还是留一下名

网友:
会不会连锡,或者焊的时候刮掉了什么元件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那个管子没有供电

网友:
绝壁是连锡了 没有拖好

网友:
这个IO最好是同型号代换,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连锡或者有引脚空焊,上电测一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