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触发掉电

楼主(2016-06-15):
症状:大概到0.2A掉,有CPU电压,+3V +5V不正常,偏低。
维修过程:
一、测得+3V的G极有时候能到3.4V左右,按道理S极应该有3.3V,但实测达不到这个电压。换Q27好了。

网友:
待机电压都不正常,还能出CPU电压,,,

网友:
你这是待机3V 5V偏低还是二级3V 5V偏低?偏低多少?要是待机的,那别说出CPU电压了,能触发也是运气好了

网友:
你的图纸上传有问题,不过论坛已经有这个图纸了,你就不要重复上传了,这个Q27看了下图纸是二级电压,3V转3V的一个N沟道MOS管,短路坏掉了?拉低了另外一个5V G级控制电压导致3V 5V都偏低了?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还是小小白哟

网友:
想必过程不会这么简单吧